激动,找不到电路图纸,也可以修好机器的。呵呵~!

楼主(2010-06-18):
        我是一个维修新手,如果 写的不好,还请大家,谅解。
昨天接到一款宏基,型号是MS2220 ,没有反映,没有待机。而且板子是人为砸坏的,在掌托的下边,拆开机器明显看到 板子断裂,正好在主3v,5v,旁边。
    于是在基地上找电路图纸,好辛苦,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接着生气了,不找了,把板子往桌子上一扔,吃饭去了,饭后回来,奇迹出现了,一插电流表,有待机了,0.03,还是不开机,去下BIOS电池,一插电流表,自动开机了,然后我按开机键,无法开、关机,测量开关,无电压~!
    心想这个问题应该好解决的,在网上找IO的PDF,没有找到,只好一个引脚,一个引脚测量了,测到3.3就对地短下,引脚都快测完了,才找到开启信号。对地一短,开机了。
    呵呵~!测试一个小时,又出现问题了,掉电了,一开机屏幕一亮就掉电,再次拆机发现开关供电脚,对地短路,索性从IO的开启引脚直接飞线到开关上,然后把开关的供电脚翘起来,接着装机,测试一上午OK ,可惜的是声音也没有,外接音响有声音,我要求客户加钱,这个客户说不修声音的问题了。其实我也不想给他修,因为声音这个问题复杂,。 好想看到这个机器的电路图纸,有的朋友 给小弟看看吧~! 万分感谢。

网友:
哥们你的修法很雷人哈

网友:
昨天接到一款宏基,型号是MS2220 ,没有反映,没有待机。而且板子是人为砸坏的,在掌托的下边,拆开机器明显看到 板子断裂,正好在主3v,5v,旁边。
楼主板子断裂都能修好,你太牛了哦

网友:
感觉很快会返的,不知道你保多久

网友:
板子断裂还修啊!n牛B

网友:
板子断裂,强

网友:
万千修发,自成一格!

网友:
哥们,你牛B啊。PCB断裂你也能修好。还是有线路的部分断裂。呵呵,强人。。。

网友:
没有电路图,只是把 明显看到的,接上了,我保三个月,我想不会出问题的吧~!

网友:
  不错吧 断裂的 修好是很牛  不过还是有的运气在里面

网友:
楼主没修,丢一边就自动好了,真是好运气.

网友:
哥们PCB板裂了你都能修太NB了。

网友:
..看见这种板子 直接叫客户换主板好了 以后会好麻烦的

网友:
你的意思是……找不到电路图就一扔?

网友:
PCB 人为砸断裂了,又被你一仍 竟然好了???? 楼主可评选被年度 修板“第一牛人” 啊

网友:
包3个月,时间有点长了。搞不好,就要返修。

网友:
不是吧~PCB板断了还能修好~~~你称第二,我想没人敢称第一了~~还保三个月~~~真是牛B中的牛B~~~~~~~我们这边维修都是保一个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