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vw193 灯都不亮

楼主(2010-06-18):
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测试12伏电压脚,只有6点几伏,拨掉电源板与驱动板之间的连线,12伏电压脚可以上升到14点几伏,这种问题可能出现在那里?
掉电

网友:
应该测主板的供电是否正常.
后级有短路,或者电源带不动负载/

网友:
驱动板上有问题呗

网友:
两种可以,第一,后极有短路。第二,电源板有问题带不动负载

网友:
断掉这个12V,外接个12V电压给驱动板,一切都清楚了。。

网友:
前几天修过一个这样的问题,是电源板带不动负载。。。
你外接个电源板试试,否则应该就是驱动板有短路了。。

网友:
是电源板的问题,但是我还查不出来
这种要怎么修?

网友:
最简单的可能:电源板上的电容有鼓包的吗

网友:
应该是负载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