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BTX-300P4辅助电压不稳定维修

楼主(2010-06-18):
一台长城BTX-300P4辅助电压不稳定,+5SB 在2.8-3.7变化,并有声音,查了TL431周围的电阻,和0.1陶瓷电容,没发现问题,把检查的方向转向高压端的5H0165R周围,没多少元件,两只二极管检查没问题,发现C9,103/1KV, 断了一只脚,R13,10欧,色环棕黑黑金绿,没有阻值,更换,C9测量容量偏小但无问题,考虑最近天气雷电多,换新的了,也就不想脚是怎么断的了有无问题了,通电声音消失,启动,各组电压正常,修复.

网友(点评):
正是因为电路简单,所以每个元件都不能放过。

网友:
楼主细心,其实维修中有好多奇怪问题都需要仔细的观察才能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
我就是从搞电源开始的,最初是别人的坏了不要了,修修看能否修好,多搞几次后对电路也就比较了解了.但是现在电源已不值钱了,修的少了,品牌货坏了还可以搞下,毕竟元件还不错,杂牌的多数拆元件了.

网友:
重点查5H0165R电源端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