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触发掉电

楼主(2010-06-18):
待机正常,触发后待机00,必须重插电源才有待机,TB保护了,开机瞬间测各组电压都有出,到TB的检测型号都正常,各组电压无短路,跟换过TB,PMH4,症状一样,求教!

网友:
  按照一般的经验 如果掉电之后不能重新开机 是后极有短路 如果能开机 是pwrok信号不正常或者是电压不全

网友:
应该是有电容性能不良哈

网友:
各种电压都有...说仔细点么。。。

网友:
后面有短路 看一下1.8 1.5 1.2正常不

网友:
开机掉电你要看是否电压正常,每组的电源是否反馈到东芝芯片。

网友:
你上了CPU没有啊,应该是温控问题

网友:
打下USB口的阻值看正常吗?

网友:
主板有没有撞件

网友:
开机掉电你要看是否电压正常,每组的电源是否反馈LL.

网友:
这机子这个故障也不太好修

网友:
请你说清电流上到多少掉电,还是开机瞬间就掉电?

网友(2010-08-05):
我也有一台,还没解决

网友:
应该是有芯片本体不良导致的,可以试着用风枪吹一下TB,换了有可能不会好,有几次都是差不多的问题,换了不行,吹一下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周围电压有短的,USB,或都声卡网卡,检查一下,我以前遇到一台,联想的,是光驱内部电容击穿了

网友:
IBM T40大多触发掉电的都是B电压问题,我到现在也是一头晕呢?一般都是什么电压都量的~~~我对这样触发掉电的修复率也只能达到百分之70而已。

网友:
我也碰到这问题,待机电流0.04A,电压3V,5V都有,一按开关电流变为0A,3V,5V都没有了,要重插电源才有3V,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怎么解决的还没说呢,

网友:
T系列 待机开机电路组成  还有一个H8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