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210开机不亮

楼主(2010-06-18):
查,待机0.016A。开机电流到0.64A左右不动,上不上内存都一样,各个电压都正常,按到NB没反应,现在要不是CPU没跑码,要不就是内存不过,刷了BIOS.一样。CPU时钟,复位,电压,PG都来了,要怎样才能确定是CPU没跑码,还是内存没过,用的是二代无线网卡接口,没的这种PCIE的检测卡,还有用假负载打阻值,到NB的阻值都正常,cpu到SB有两个脚跟其他的不一样,其它的在318欧,这两个是90欧

网友:
CPU时钟,复位,电压,PG都来了
真是这样么?

网友:
用假负载打的,都是来了的

网友:
检查下BIOS是挂在南桥上还是ec上?
如果是ec的话  可能它有问题哈

网友:
BIOS挂的是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