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死机求救

楼主(2010-06-18):
进PE不死,重装系统到一半死,从别的机器装好系统过来到桌面就死机,有时到进度条死,换过南桥,重做北桥,显卡,更换过内存,CPU,故障依旧,而且南北桥巨烫,加上铝片散热,故障也一样,请教解决方法

网友:
那你就找南北桥热的原因吧。

网友:
除掉一切外设也不行么?

网友:
压住南桥左上角看死不死机,刚修了台T43不定时死机,南桥飞了根线到时钟,立马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B时钟有飞线了。。南北桥电压都正常,不知为何温度高...

网友:
温度高是正常的,进安全模式看看

网友:
温度高,会不会是微短路了

网友:
你看是不是有电容性能不良了,电容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CPU附近的电容性能不良也会造成死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