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4战神版跑7F无显示,高手帮忙,在线等

楼主(2010-06-18):
收到盈通AN4战神版一块,不过内存,更换IO后可以过内存,但是跑7F,一声滴报警,显卡不过,BIOS刷过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刮显卡槽 更换显卡还不好使 直接做北桥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显卡插槽有问题,看看它有没有电压正不正长。

网友:
刚刚仔细用假负载测了一边显卡供电PCI-E,都没有问题,但是没有时钟电压,估计应该是桥的问题,压桥也不起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压桥看一下亮不亮

网友:
估计要做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