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logo软件

楼主(2010-06-18):
修改LOGO软件

网友:
修改什么logo的软件呀。

网友:
   下载了....怎么 使用 呀..

楼住  说 清楚  好吗?

网友:
手机需要用塞班系统

网友:
这样可以吗·?不怕把BIOS程序损坏吗·?

网友:
BIOS和这种程序应该不是一回事

网友:
这个软件只是改了手机界面的一个图片,以前玩一版机的时候经常改。
如果你对手机C盘的文件比较了解的话,不用软件也可以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