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n 标志

楼主(2010-06-18):
戴尔 商用机(如1440) 贴有一个n series 标志 这个标志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认证?

网友:
错了 是1400

网友:
从字面上看是N系列........

网友:
Nseries被称为“多媒体终端”,据说起名Nseries,有new和next两层含义。Nseries终端有着与移动电话相似的外形,实际上却是强大的便携式电脑,拥有丰富全面的多媒体功能。 N系列)

网友:
在一些戴尔的电脑上会看到一个N-series的标签,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标签的含义,其实这个标签主要出现在戴尔的商用电脑上,比如笔记本系列的vostro 1400,vostro 1500,latitude D630,台式电脑的Optiplex 330MT,Optiplex 755MT这些机器上,由于是商用机,所以可以从戴尔订购的时候可以选择不订购操作系统,这样就可以省掉一笔不小的费用,也就是说有N-series标签的戴尔电脑是没有预装Windows操作系统的,基本上都会给你预装一个红旗Linux的系统。

虽说没有预装戴尔的Windows系统,但是如果这些带N-series标签的戴尔电脑安装上dell OEM的windows XP系统还是能通过激活的,如果想装Windows Vista系统的话就比较困难了,需要通过一些软件进行修改。

网友:
出厂预装LINUX系统的机器

网友:
那个标志只是代表了 这个笔记本 出场预装的是LINUS 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