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辅助电路中的二极管是多大的

楼主(2010-06-18):
1n4 735 a 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6.2V的稳压管都可以代换。

网友:
这个6.2伏1W的稳压管不会无缘无故坏的,上次就修过一台,换上马上坏,一检查, TL431旁的一个1K多的电阻损坏,输出电压过高,马上击穿,+5SB,平常在5.2伏左右!
摩托罗拉IN47系列1W稳压管
  IN4728 3.3v
  IN4729 3.6v
  IN4730 3.9v
  IN4731 4.3
  IN4732 4.7
  IN4733 5.1
  IN4734 5.6
  IN4735 6.2
  IN4736 6.8
  IN4737 7.5
  IN4738 8.2
  IN4739 9.1
  IN4740 10
  IN4741 11
  IN4742 12
  IN4743 13
  IN4744 15
  IN4745 16
  IN4746 18
  IN4747 20
  IN4748 22
  IN4749 24
  IN4750 27
  IN4751 30
  IN4752 33
  IN4753 34
  IN4754 35
  IN4755 36
  IN4756 47
  IN4757 51
摩托罗拉IN52系列 0.5w精密稳压管
  IN5226 3.3v
  IN5227 3.6v
  IN5228 3.9v
  IN5229 4.3v
  IN5230 4.7v
  IN5231 5.1
  IN5232 5.6
  IN5233 6
  IN5234 6.2
  IN5235 6.8
  IN5236 7.5
  IN5237 8.2
  IN5238 8.7
  IN5239 9.1
  IN5240 10
  IN5241 11
  IN5242 12
  IN5243 13
  IN5244 14
  IN5245 15
  IN5246 16
  IN5247 17
  IN5248 18
  IN5249 19
  IN5250 20
  IN5251 22
  IN5252 24
  IN5253 25
  IN5254 27
  IN5255 28
  IN5256 30
  IN5257 33
  IN5730 5.6
  IN5731 6.2
  IN5732 6.8
  IN5733 7.5
  IN5734 8.2
  IN5735 9.1
  IN5736 10
  IN5737 11
  IN5738 12
  IN5739 13
  IN5740 15
  IN5741 16
  IN5742 18
  IN5743 20
  IN5744 22
  IN5745 24
  IN5746 27
  IN5747 30
  IN5748 33
  IN5749 36
  IN5750 39
  IN5985 2.4
  IN5986 2.7
  IN5987 3
  IN5988 3.3
  IN5989 3.6
  IN5990 3.9
  IN5991 4.3
  IN5992 4.7
  IN5993 5.1
  IN5994 5.6
  IN5995 6.2
  IN5996 6.8
  IN5997 7.5
  IN5998 8.2
  IN5999 9.1
  IN6000 10
  IN6001 11
  IN6002 12
  IN6003 13
  IN6004 15
  IN6005 16
  IN6006 18
  IN6007 20
  IN6008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