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一体机无声音

楼主(2010-06-18):
飞利浦190一体机无声音ALC663换过

网友:
查声卡芯片的外围正常否
音频输入输出通路上的耦合电容千万不能掉件哦!

网友:
哦谢谢,声卡归南桥管还是归北桥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南桥
的

网友:
要是南桥管,那就是虚焊了,有时开机的时候可以放一段音乐随着温度上升慢慢的声音变小直到无音

网友:
不一定是南桥,开始有慢慢就没有,音频输入输出通路上的耦合电容损坏也可能导致,先查线路最后加焊南桥,不要以开始就加焊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