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液显开机显示马上就灭

楼主(2010-06-18):
机器型号大水牛HL1706A:开机显示下就灭了,高压板和灯管没问题,应该是驱动板有问题,这种应该怎么修呢?屏线是扁的排线那种接口,我通用的没有这种排线所以就改不了,修的话要怎么修呢?

网友:
亮一下就灭故障应该是高压板或灯管呀,你是怎样判断高压板和灯管都没有问题的呢?灭那瞬间驱动板送到高压板的on/off怎么变化?

网友:
一闪就灭电路指示灯是什么颜色,还是一起灭了?
如果指示灯亮绿色那就是高压板 灯管  按键的问题多。
指灯也起灭了那就是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问题

网友:
你表达的不清楚,开机显示下就灭了,你说的不是很清楚这灭了电源指示灯亮灭了没有,如果没有灭,说明了驱动板与电源工作几乎是正常的,那就在高压电路上与灯管上,还有一种可能开了显示一下指示灯也同时灭了,那就有可能是按键漏电引起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电源输出不稳定引起的,还有一种是驱动板转换电压骗底引起的,,你就按照3个思路去修肯定修的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