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联想LXH-GJ17L3 显示几秒自动灭掉

楼主(2010-06-18):
有一台联想LXH-GJ17L3 开电源显示,几秒自动灭但是还是绿灯,把电源关掉又重开又显示但是还是显示几秒就黑了。一般是什么问题呢?把所有的都重插了一遍都没有用呀!电源也绝对没有问题~
联想

网友:
高压板,灯管均有可能,你得先确定是哪有问题,有灯管测一下高压板是否正常。

网友:
高压问题.我碰到过一台,手头上没高压板更换,就把高压板保护脚接地,用了好几天,后来高压板回来了,就再次拆开想更换,但我把那芯片的保护脚再还原保护,居然又正常了,用了好几天都没问题,怪事..

网友:
按键也有可能啊。

网友:
别想了,高压干掉就好了!

网友:
是高压线圈和C5706老化所致,更换即可排除故障。
我前几天刚修过和这一摸一样的故障。

网友:
先分析是灯管和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先补焊一下,虚焊的多

网友:
我遇到过,把高压板补焊就解决了

网友:
高压和灯管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