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主板掉电(怪,在线等) 技术服务小组的人跑哪去了?

楼主(2010-06-18):
CPU  E2160
1G内存

上775假负载CPU下管无电,内存供电1.85V,AGP供电1.3V(不掉电)

上775带灯负载  CPU下管有电1.3V,内存供电1.85V,AGP供电1.3V(不掉电)

上真CPU    CPU下管无电,内存供电1.85V,AGP供电1.3V(掉电) [就是开机一秒就掉电了]

12V无短路

这种主板一般是哪方面的问题?
会不会是CPU不兼容?

上次我修了一块杂牌945主板,刚开始12V短路,也是开一秒掉电,修好12V后跑00,搞了半天,把BIOS蕊片取下再装上OK了.

但这次不行技术

网友:
可能是I/O坏了

网友:
上个双核CPU试试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我都修好多了啊,这个就是要经验了啊,

网友:
我告诉你吧,你CPU功电心片有问题,还有就是3机管,你要注意查,

网友:
上CPU短路?  查查电源芯片。。。

网友:
我告诉你吧,你CPU功电心片有问题,还有就是3机管,你要注意查,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我也想到是电源IC,可是没有东西换,加过焊.无果..
三级管没短路,阻值也对.
你一般是修哪里才好的呢?

网友:
没有一样的,就带换啊,还能怎么样啊。就是CPU心片有问题啊~~~~~~~

网友:
本店刚开张半个月,蕊片极其少,代换的蕊片都难找啊

看来只能放弃了

网友:
你们修一块板,收多少钱啊?

网友:
查这类故障需要提供CPU供电芯片的型号
好帮你看看关键引脚是那些
一般是VCC VDD VID EN FB等

网友:
查这类故障需要提供CPU供电芯片的型号
好帮你看看关键引脚是那些
一般是VCC VDD VID EN FB等
引用 网友B:

你不早点出现,现在板都还给客户了,下次还有这种故障,记得要第一时间出现啦!!!

网友:
明显是 供电问题 。。cpu负载过大你查查供电 电路吧。。还有 那些电容 不要看表面 要测量 应该给你个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