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跑0.04A

楼主(2010-06-18):
联想125本本,接机问题是不过显卡,判断北桥问题《显卡是集显的》加热后接直流电源待机电压0.02正常,按开机件电压跑0.04A就不往下跑;晕了既然开不了机郁闷开始了!!打电压3.3V;5V都有,IO晶体有波形,南桥晶体有0.80电压但不起争,难道南桥.........打USB阻值全部开路,这下头大了要换个桥给客户,又没银子正了哎....南桥是FB的,换后心想这次应该可以了吧,打USB阻值OK接直流电源待机电压0.02A正常开机还是0.04就不走了,那个叫气啊.......此板之前在别人那有修过不开机问题,所以和开机有关东东都有动过的!!!小弟不才请高手们赤教....

网友:
关注下,,,我是菜鸟

网友:
兄弟,我建议你按不上电的流程来修这个板子。3V5V出来后,下步应该是什么呢?我没修过联想的主板,只是给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