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重启无复位

楼主(2010-06-18):
一块845主板开机以后各路电压都正常,都可以进系统,重启后,诊断卡跑00,IDE复位电压0.7v,然后怎么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希望各位大虾给予帮助

网友:
REST排针电压是多少
跑一下排针和ATX PG信号的线路
845的老板子有的是进了门电路的,如果进了门电路,则先换之

网友:
怎么跑ATX PG信号的线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启后,诊断卡跑00,IDE复位电压0.7v  开机能正常用 重启后不正常
    重头查  查所有供电  时钟   用灯座看U座有没有问题  都正常查一下别的复位看有没有变低 有变低跑VRMPG  与 ATXPG 看接到那里的  VRMPG从电源管理芯片PG脚上跑ATXPG 从电源灰色线路 一般都是进南桥  有些接IO

网友:
跑ATX_PG 到门电路就换门电路
到I/O就换I/O
在不行就要干S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