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键盘坏了,连键有招吗?

楼主(2010-06-18):
  今天接了一个联想的本子,修了电源电路后开机好了,客户过了两天又过来了,说键盘不好使一按出两个字符,连键了,怎么办呀
  维修费才两百元,发个键盘要180 天啊折腾半天白忙活,
  大家有什么好招,出出宝贵意见,我之前想过用酒精泡,也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这好办  用力拍拍   哈哈  挺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行啊还是连

网友:
叫客户更换啊, 就说键盘也坏了

网友:
  不是同样的故障 不给保呗  不过这个就不要赚钱了 给个成本 大家都会开心

网友:
把键全拆下来,用风枪吹,温度一百,风速四-五。应该能顶一段时间。

网友:
你不会真的用酒精泡吧?!太恐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朋友我想这是个好招,明天试试也行,你有啥不会的就问我

网友:
呵呵,是啊现在赚钱不好赚啊,垃圾本干脆就别接了

网友:
连键一般是进液后造成的,直接换键盘算了。

网友:
不是同一故障不理他,+RMB换块

网友:
确定键盘不?你之前修的时候是不是有动过IO啊,看一下有没有短路,或者键盘接口有没有短路之内的,

网友:
说起三星了,那就是个垃圾的极品!!比他*(脏话)神*都垃圾。还死贵死贵的。真是郁闷的不行。以后别接三星的本子了、让人修的发疯

网友:
接口上的电容 接口也会 影响

网友:
到同行那先拿个键盘试下,进水的可能下面排阻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