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问题求助

楼主(2010-06-18):
IBM T40本子刚拿来的时候不亮,后来拆开板子 亮机了。但是关机后不触发开关就自动开机,要么就干脆不亮机了。IBM H8 东芝芯片全都更换过了

网友:
不亮的时候,档什么代码
LZ应该把详细的故障现象,基本电压、信号的状态讲清楚!!!!

网友:
  是否开关连键 是否ec 南桥拉低了开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