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ALC等集成声卡的板子问题!?

楼主(2010-06-18):
845主板,ALC等集成声卡的板子问题!?  能正常的装上XP系统,集成声卡的驱动也能正常的安装完毕。 播放首MP3的歌曲,也能正常的播放。 但就是音箱里没有声音发出来,晕啊!请兄弟们给个维修的思路啊 !!!!!!!!!!????????

网友:
前置音频跳线 没有插
声卡接口问题,声卡输出通路上耦合电容是否有掉件(此处位于主板最边上,见过几张嗑掉件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一下主板上面的声音跳线有没有插上了 没插上没声音

网友:
能正常播放说明驱动正常啦,

应该是跳帽没插。

网友:
问题比较简单,楼上说的都对,找个电路图,跑下线路,我碰到过的,主板还有功放IC,功放IC坏了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