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软件可以修改屏参内容?

楼主(2010-06-18):
有的屏找不到驱动屏参,只好修改相近的一些屏参使合适用!有什么软件可改?如修改乐华2025L的屏参。另,谁有CLAA102NA01CW的2025L屏参程序?请提供。是1024*600的10。2寸宽屏。

网友:
这是由源程序编译而来的,其它软件好像不行修改的,可修改的话只能修改源程序,,,而源程序是不会公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来说,能读出BIN或HEX文件的程序都可以改,问题是,你要改哪些内容?
现在的液晶烧录器价格非常便宜,写程序的时候,只要多试两个程序就行了,用你的方法没什么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