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花屏,如何判断是显卡芯片还是显存

楼主(2010-06-18):
今接一台神舟笔记本,起初是开机内屏花屏,外接无显示,判定是显卡问题,显卡是G86-770-A2,重做BGA后,开机内屏白屏,外接显示花屏,重做多次并补焊显存,故障依旧,请问如何判断是显卡芯片坏还是显存坏呢,芯片已经定货,准备更换芯片后再试

网友:
用软件测试就可以了,估计是GPU不良了

网友:
如果花的看不清,你怎么能判断呢,且花屏的机器基本都伴随着死机,你 还没测试就已经关机了呢

网友:
如果花屏伴随着死机,不是显存短路就是供电不良(GPU散热除外)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补充一下,这台机器花屏,但仍然能正常使用,只能屏幕有竖条的彩色块状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