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雙網的訪問

楼主(2010-06-18):
情況如下:
3臺臺式機器有無線網卡有有線網卡(可以理解為雙網卡)。有線網卡連防火牆,有防火牆撥號上網,IP地址為172.29.68.24(IP為假設),網絡服務商為電信。由於工作的需要,搞了張無線網卡,有無線路由進行撥號上網通。IP為172.20.32.47(假設)。如何設置是最為方便的?
現在我是讓他們想上電信的,就把無線停用掉,想上網通的,就把有線停用掉,這樣太麻煩了,我想請問下,在不加設備的前提上,能不能做到想上什麼就上什麼?

网友:
看了两行,没看完,能用简体字吗?

网友:
简单,像网吧里,弄个网络切换器就行,一点就换过去了。

网友:
情况如下:3臺臺式机器有无线网卡有有线网卡(可以理解為双网卡)。有线网卡连防火墙,有防火墙拨号上网,地址為172.29.68.24(為假设),网络服务商為电信。由於工作的需要,搞了张无线网卡,有无线路由进行拨号上网通。為172.20.32.47(假设)。如何设置是最為方便的?现在我是让他们想上电信的,就把无线停用掉,想上网通的,就把有线停用掉,这样太麻烦了,我想请问下,在不加设备的前提上,能不能做到想上什麼就上什麼?

网友:
2楼,我想问下,那在线路的连接上,应该做到怎么呢?是否需要在加张网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