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开机不显示有高压

楼主(2010-06-18):
飞利浦开机  电源指示灯绿色  有高压声,  屏幕什么都不显示     关显示器电源   屏幕有打亮点后随即消失   请大家帮分析下思路

网友:
应该是ABL亮度控制电路有问题。

网友:
你把电源板上面一个大电源给换了,它也会产生意向,不过高压也会产生这样的情况。

网友:
从显像管发光的条件查起。把R、G、B、G1、G2的电压报上来。还有,最好说明显示器的型号。

网友:
没有高压,你看看显像管的G1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也需要关注一下灯丝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G1的问题呀?现在行已经正常啦

网友:
看是不是高压保护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