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0-06-18):
这块板是这样的,8712F的I/O,上电不触发,那个待机电压正常,待机芯片也正常,开机针脚连着I/O那线路也是好的,按下开机那也有跳变,现在就是I/O的4,36,没有电压只有67脚有电压,想问一下那个4脚36脚的那个电压是不是在触发后才出来的,还是触发前出来的,还有我下一步是该测哪,

网友:
72脚在按开关时是否有跳变
71脚电压多少

网友:
待机芯片也正常.....

什么主板,什么待机芯片,先说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P5SD2-TM/S。SIS的芯片组,那个72的一电压跳变,1脚无电压

网友:
72#有跳变,说明IO已经向南桥发出开机请求,此时南桥应该正常发出一个SLP_S3信号到IO的71脚(高电平,一般是3.3V),你现在IO无法收到这个信号,是IO问题,还是南桥问题,你可以将此脚挑起,测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67脚有电压的话 点开关看75脚有跳变  有跳变查72脚有无跳变 无换IO  有查71脚有无跳变  无挑起71脚量焊盘上有无电压  有换IO  无查南桥待机电压 晶振  RSMRST#是不是为高电平  都OK 南桥坏
71脚正常的话 就查76脚会不会变成低电平  不会换IO  会不开机 IO到绿线断线

网友:
看来大家对台式机的上电原理相当熟悉呀。。
晶振两脚有没有压差,CMOS跳线有没有跳对。还有CMOS电路有没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B:

    焊工=功太差了那71脚挑不起,有没有别的办法啊

网友:
4脚是供电啊 36脚是信号 跟开机前不相干

网友:
回复 楼主:

挑脚不用焊工  用刀片往旁边拔一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是把那个71脚连到南桥是把排阻拆下来了,靠近难桥的把一边有电压,是不是可以说明I/O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靠近南桥那边的电压有2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那个排阻只要装上去就没电压了,电容也干了好几个了还是一样

网友:
有没有人啊过来帮下忙啊

网友:
现在我把那个GD75232那个东西拆下来了,电压是有了,着个坏了是不是也会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