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触发掉电

楼主(2010-06-18):
一块IBM T40主板,掉进水的~~故障是不能触发~公共点上有16V的电压~一开始是PMH4的工作条件不正常~~后来维修正常了~MAX1631输出的3M 和5M也有了~21脚的VL电压也有了~可是当一触发开关 1631的3M和5M马上没电压,VL也关闭输出~~断电两秒再插电 3M、5M和VL又有了 再触发又没了,感觉无从下手~~在这向各位大大求助~~~~~~~~感激不尽

网友:
  后级没有短路性故障 吗

网友:
应该是后级短路或者漏电,先烤一下板再说。

网友:
应该还有短路的地方,或楼主重点看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过孔断线

网友:
是的。。。楼上的都说得对。。。    后 继电路还有问题。。。。    也有可能桥都会出问题了。。。   或是另外有断线的地方。好好的看下。再测下。。。 。。。。。

网友:
进水的机器难修啊    建议先烤烤  在查有没后级短路或者漏电   在看看CPU

网友:
  你看看受控后的供电有没有短路的  还有看看是不是还有供电没有产生出来

网友:
触发掉电其实也没什么难的哈哈 ,给你点思路吧 比如t4 系列 3.3 5v 1.2 1.8v ,看南桥信号有没到pmh4 看  看触发的瞬间电压 不过有些怪问题是很让人头大

网友:
感谢各位大人的热心回答~~一般来说~~在3M和5M发出之后的后继电路都有哪些呢??我现在先烤烤再查看后继电路~我也觉得进水难修而且进水位置不确定~~具体哪里断线很难找~

网友:
掉电后还能不能触发,有没有考虑过大的滤波电容?

网友:
后面的的电路有问题的。重点看SB有无问题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待机都正常。一触发M电压没了,VL5V拉到1.6V.还没查出问题。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通常是后机电压短路  特别留意3vm 和5vm所转换的电压

网友:
  打阻值不就能够找到短路点了吗

网友:
LZ能说明进水的具体位置吗。你讲的越清楚、大家分析的越准确。

网友:
进水机子本来就比较麻烦,先吹干看看待机电压先吧,还有就是查清进水的地方有没有腐蚀短路的地方

网友:
等待文字直播……

爱问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进水机就不能按常理来出招了!甚是难对付!期待LZ破解!

网友:
查后极电路吧,有短路

网友:
主板保护了 在好好看看进液的地方

网友:
一触发就掉电,说明后面还有短路现象!

网友:
仔细看应该有断线,有黑点就检察

网友:
经过那么多位大人的分析我很感激~后来没辙了 我直接搞个新的H8上去,现在已经不掉电了~因为3M和5M是去H8的~~可是虽然不掉电了但还是不能开机~闷死了~~ 是不是H8还有什么工作条件没满足呢?H8出发南桥的那个引脚是跳变的吗?还是一直是高电位?

网友:
进水的机器应该先清理后烤烤机  掉电可能是后续电压没有输出.开始查各个电感瞬间电压.

网友:
进水的机器首先仔细看一看进水处的芯片、过孔等处是否有坏的地方、一般问题全出在进水处

网友:
保护电路

网友:
先进烤箱,无明显短路,做做南桥,我这样修好过一台。

网友:
应该后面的电路、原件、芯片有 问题,先查小原件 再检查芯片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修啊 ·即便修好了也不是很稳定 好像修好的 客户还会拿来返修的 到时候自己也麻烦 看进水多的话 给客户说好了 修好不稳定 要不就直接换板

网友:
注意待机IC的工作条件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
严重断了 兄弟测下阻值吧

网友:
按照步骤来,其实也不难,没了3M 5M 机器保护了,看关于保护的各位电路,应该可以解决
照着 pwrshutdown 查 下去

网友:
不单是短路的问题,没有输出一样掉电,还有温度,要先弄清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过太快没有示波器真不是一点时间可以检查出来的

网友:
加电掉电查一下B电压有问题

网友:
用测试卡查下!不行找张图纸

网友:
楼主搞好了吗  我也有一片这样的主板  修好分享一下过程吧

网友:
楼主修好说一下啊

网友:
触发以后是不是就没待机了。。MAX1631的工作条件都少那些。。

网友:
后级没断的话看下有没有氧化的地方用洗板水刷一下

网友:
进水的要先烤下机在做维修

网友:
先多烤烤,在检查电路。应该是有短路保护吧。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这样的是南桥坏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容易腐蚀断线

网友:
这个问题 应该是后级短路了噻!仔细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