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昂达KT600的板上真U保护

楼主(2010-06-18):
昂达KT600上假负载正常,上真U上电保护,直接短接电源PS_ON能正常开机。。。不知道问题在哪了,短接后测VCORE也正常

网友:
看看CPU上管和下管有没有断路或者没有电压等,或者压下CPU和北桥是否有虚焊,在不行换个CPU供电IC。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ATTP1坏了 引起保护

网友:
同意3#的观点!

网友:
换上管 换供电芯片  然后再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现象好像是桥虚汗,压桥试一下吧。

网友:
ATTP1是什么?

网友:
找了这块板没有ATTP1这个

网友:
最新测试,现在强制上电也保护了,手上没料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强制上电是有风险的,量一下北桥是否短路了。
上负载加电,上U保护的,大多是CPU供电IC,VTT,BIOS,北桥。

网友:
强制上电VCORE也不出来了,代码00,怀疑电源管理芯片坏,没东西换怎么测,芯片是L6917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