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61PM-HM不开机

楼主(2010-06-18):
一块MCP61PM-HM主板,开机不通电。单桥,测开机电压只有1.3V,按下开机键电压没跳变,电源接口绿线待机电压5V也没拉低。本人新手,特向高手求助,指点指点

网友:
开机电压这么低当然有问题了,PCI 14脚有没有3。3V啊

网友:
1.3V低了,测一下PCI槽的A14脚有多少V。你再跑一下开关针脚的线路看他的上拉有多少V。

网友:
各位大虾我有点看不懂,我是新手你们说开机不通电和PCI-14脚如果没有3。3V也会开机不通电吗?谢谢…………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 论坛 › 主板故障讨论区 › 查看主题

查看 2

返回列表发帖回复

发表帖子发起投票发布悬赏发起辩论发起活动出售商品啊博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啊博 当前在线
威望0 点 下载分153 点 下载次数6 次 上传次数3 次 最后登录2010-6-18 注册时间2009-3-28 帖子174 精华0 积分25 阅读权限30 UID142252
初学乍练

技术等级 新手入门

威望0 点 下载分153 点 下载次数6 次 上传次数3 次 注册时间2009-3-28 帖子174 积分25  go  [求助中] MCP61PM-HM不开机1#  发表于 2010-6-18 18:06 | 只看该作者 | 倒序看帖 | 打印
一块MCP61PM-HM主板,开机不通电。单桥,测开机电压只有1.3V,按下开机键电压没跳变,电源接口绿线待机电压5V也没拉低。本人新手,特向高手求助,指点指点

收藏 分享 00 0 支持 反对

点评回复 引用 评分 TOP

不敗的神话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不敗的神话 当前在线
威望0 点 下载分134 点 下载次数6 次 上传次数4 次 最后登录2010-6-18 注册时间2009-10-12 帖子64 精华0 积分13 阅读权限30 UID194372
初学乍练

技术等级 新手入门

威望0 点 下载分134 点 下载次数6 次 上传次数4 次 注册时间2009-10-12 帖子64 积分13  2#  发表于 2010-6-18 18:17 | 只看该作者
开机电压这么低当然有问题了,PCI 14脚有没有3。3V啊

chinafix 返修台 【CF-360】 专为维修人员打造,月销量过百台!
点评回复 引用 评分 TOP

凌寒

网友:
回复 楼主:
测开机电压只有1.3V?你是测的那里?
按下开机键电压没跳变,电源接口绿线待机电压5V也没拉低
不是按开关针就会拉低绿线的  中间还要经过很多转换
根据主板IO来查开机转换电路

网友:
PCIA14没3.3V

网友:
测PCI是测显卡槽还是网卡槽,用假负载测了下网卡PCI槽没3.3V,显卡槽跟开机电压差不多回复 3# 凌寒 的帖子

网友:
测开关针,IO是IT8726F-S回复 5# 涵山 的帖子

网友:
测网卡的插槽就是PCI槽,如果没3.3V桥坏的可能性极大,A14脚没3.3V,主板就可以做料板了,没修复价值

网友:
开机键电压太低了  楼主先修这个吧

网友:
你不用修了,是好板。。你都说了开机不通电,都开机了还修什么

网友:
想当初咱也一样,云里雾里的

网友:
没3.3伏看是不是被南桥或者网卡拉低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测PCI槽的A14脚,不是测PCI——E插槽。如果没有那就是没有3.3V待机电压。

网友:
动手是个好事,之前的准备工作除了信心,工具,还得有基础。

网友:
今天加焊了下桥,故障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