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W280A电池不能充电

楼主(2010-06-18):
神舟承运W280A电池不能充电XP系统下显示正在充电中0%。先测量了MOS管没有问题换了充电芯片TL594故障仍然。测量TL594的CHG-I信号偏低0.4V 充电电流是0.26A和图低差不多。以为是IT8510E有问题从基地这买了IT8510E换上去电流还在0.26A。查到BAT-TEMP-A上电池时只的1.3V 但不上电池时2.2V。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出现在这个地方。充电这一块的元件基本都测量过都OK。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以前一个华硕的机器也是这个问题没有修好

网友:
不会吧。。。。高手呢出来解释。

网友:
量一下电池接口的信号线对地是否一样

网友:
楼上说的也是。电池如果是7PIN的连接头 一般从负极开始   4 5为SMC和SMD,对地阻值是一样的。如果用电池能放电 而不能充电,神舟的电池不需要解锁,你可以把电池壳子拆了,量一下保险丝是否坏,拆壳子 考验技术了。

网友:
这个或许是电池那边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