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1花屏

楼主(2010-06-18):
三星x11a故障现象花屏,做显存ok,可是用一两天还是花屏,再做一下又行了,用无铅的也做过还是不行。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重植球,更换芯片试下

网友:
LZ说做了一下就OK了你是烤了下下就就好了还是已经植求了如果没有就重新植下下,我觉得重新植求就可以了,只要没有损坏那显卡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显卡是73还是86啊  86有升级版的啊

网友:
7400 的显卡,估计是显卡的问题,做显存的时候影响到gpu了

网友:
没有好办法,只有换显卡

网友:
你的这种情况,在去年前年我批量修X11显卡时常遇到,后来的做法是,换新的GPU芯片就OK了。请换显卡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