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171不通电故障

楼主(2010-06-18):
LENOVO L171不通电故障,电源芯片是个5脚立插式芯片,上面标有AC 1506,不知道哪位有这个芯片的资料呢,谢谢
芯片

网友:
是AP1506的吧?
下面 这个网址有PDF你去下吧
http://cn.ic-on-line.cn/

网友:
那是有个厚膜块芯片,你跑一下线路就知道了1个是300V电压还有是个接地,还有是启动电压还有是个基准,还有取样电路,如果你跑不出来,从主板维修基地下载一个图纸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