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ACER AL1916WA黑屏死机维修

楼主(2010-06-18):
一台ACER AL1916WA,经常在使用中黑屏死机,黑屏时无背光无图像,电源灯绿色长亮,按任何键无反应,只有断电重开才正常。拆机后发现此机与论坛中大部分机器不一样,驱动板是蓝色的,和这个一模一样: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2250-1-1.html

由于死机没有规律性,有时候用一两个小时死机,有时候用几天也不死,不好测量。于是24小时开着,第一天没事,第二天黑屏死机了。测量死机后各处电压均正常。怀疑是不是滤波不好。各处电容外观正常,无爆。将驱动板和高压电源板上的低压滤波大电容全换了。试了两天没死机,交还用户。

后来用户反应还偶尔有一两次黑屏死机的,又把显示器送过来了,看来还没找到故障根源。再次拆机,继续烧机,感觉主控温度有点高。问机主,冬天几乎不死机,夏天爱死机。怀疑主控不良,热稳定性不好。我这里没的换的,网上这种驱动板又没有(和大部分AL1916不一样),于是决定加强散热。将主控加焊一遍,然后将主控上的纸撕了,将一个南桥散热片改一改,抹点硅脂,贴到芯片上,再在芯片和散热片的缝隙里滴点502粘牢了。再次试机一切良好,交还用户说再也没有黑屏。

网友:
维修还是要多多注重外界环境呀、、、

网友:
这型号机子我也遇上了,送时是开机自动闪:横大彩条--白屏-黑屏, 这样一直下去!换了通用驱动板还这样,我晕了。。打屏IC数据阻值正常!认定屏有问题!
第二天准备装机还客户,再开机,靠,居然显示ACER了,不过很花!经验告诉我,是屏线出问题,呵呵,这种屏线在国产机大量使用,因热不稳定我都换过好多!
马上换一新屏线,图像正常!以为正常。。。。
客户也不说还有其它问题,只叫让我自己开机几天再拿走!
机子用了几天。。。那天早上大概开了一个多小时,这天气也算热了,发现屏闪,并且发红!我晕了。。。。(后来客户才说,这机子有时还真这样子)
无耐再拆机检查屏线良好,再试机,又正常!用手摸一摸驱动板上的主控!温度可以烧烤!
这下子明白了:马上找一南桥的散热铝片用AB胶装上!
再试机,一切OK!^@^

网友:
主控本来就热,TMD上面还贴了张纸,不坏才怪!看来AL1916W主控过热是通病啊

网友:
这样也行,楼主太强了

网友:
问题是换了通用驱动板怎么还会这样子呢,疑惑!

网友(2010-10-29):
以后遇到了可得注意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