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黑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18):
一客户送来一台HP V3000 ,故障为开机,指示灯亮,黑屏,没有任何显示。

维修过程:
1、HP 3000系列机型有显卡通病,第一步想到先接外显测试。——接外显没有反应。
    初步判断为主板不完全工作。

         和客户沟通后,抱机器上二楼秘室开干。

2、取下电池,接稳压电源,设电压18.5。等机电流0.034,看来待机正常。再开机,电源显示电流为0.4,基本不变动,说明机器没有保护、短路之类的(能开机,一般存在这种情况的也少)。
   看机器外部,AMD 64  Athlon X2,NVIDIA ,想到AMD CPU发烧量大,心想,不会是CPU挂了吧?(这一想法一直影响到我维修结束)。

3、拆开机器,看电路板,SHIBA MB   05234-5  48.4F701.051。是纬创代工的。

刚才保存了一下(这是我的一贯做法,以免杨白劳)。

找来上电时序、电路图点位图,开始分析检查。

受CPU可能挂了这一思路的影响,我选择了先测CPU工作条件,然后向下一步一步推。

测VCC_CORE_S0,1.09V ,正常。
测LPC_RST#,3V左右,也正常,
再测 HTCPU_STP#,有2.5V也正常。

测CPU复位信号HTCPU_RST#,是0.07V,明显不正常,说明CPU没有复位信号。

查电路图,发现HTCPU_RST#是由北桥C51M发出的。

看来,是北桥没有发出HTCPU_RST#,机器到这一步当机了。(由于这一信号无,CPU是否挂还不能确定)

北桥型号为:NVIDIA  NF-6150-N-A2,集成显卡。NVIDIA有体虚的毛病,决定先加焊一下北桥,看HTCPU_RST#信号能否出来。

经过20分钟的BGA,等主板凉了,装好最小系统,开始检测加焊效果。

开机,电流突破0.4,开始向上,一会,屏也显示了,看来主板工作了。到此,算维修结束。装机交货。

原以为是CPU挂,看来武断了。

经验:之所以没有一上来就对北桥、南桥一气加温,一是为了锻炼自己分析能力,养成良好的维修习惯,二是加焊必兑有风险,先排除一般情况,最后才选择BGA。这对于没有BGA的同行也是有益处的。

将电时序、电路图、点位图一并送上。重复的请版主删之。

HP V3000电路图

网友:
总结的不错,这机器我拿到手也是先加焊。下次也分析一次。

网友:
呵呵,大修过讲了。也是没事,过一把分析的瘾。

网友:
分析的确实不错  , 一般人这机器多不知道怎么分析 。先干在说, 干完看不行 在慢慢琢磨

网友:
楼主说的很有道理,先学维修时就应该先多培养一个自己的维修习惯,做到判断准确。

网友:
用带灯的测试座,估计一下就能测出来。

网友(点评):
带灯的测试坐,cpu reset 只有个点给你量

网友:
分析的不错,电流仅0.4,查CPU工作条件,楼主是山西大同南怀仁的吗

网友:
电流在0.4,CPU核心就出来了。AMD修的不多,不过我经验是AMD的CPU主板上电电流都很高。主板上到0.9的电流是在挡内存的位置。。。。

网友:
V3000我现在遇上一台装系统就黑屏,显卡也加焊过.不进系统又能正常用.(在DOS下).现在搞得不知从何下手.高手指点一下.黑屏时好象过不了内存,可测内存又没问题.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方法,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这样的维修才是科学维修啊,有理有据,如同在大医院里看病,不管大小病,都要先抽血化验做皮试CT震荡X光,让病人放心,付多少钱都安心。

网友:
哎!太缺少这些资料了。真正懂得这样分析的才叫高手呀!我对于这个系列都是一上手先做桥再看其它东东。不过做桥有9。9成的成功率。毕竟这个通病太严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怀仁人。正宗的。

网友:
'VCC_CORE_S0,1.09V ,正常。
LPC_RST#,3V左右,也正常,
再测 HTCPU_STP#,有2.5V也正常。'
弱弱的问一句:这些信号是需要假负载才能测吧?

网友:
用带灯的测试座,估计一下就能测出来。  支持一下 我们都是用这样的办法判断cpu和北桥之间的断线 还有北桥的虚焊

网友:
要得就是这样的经验分享啊,受益良多

网友:
不过你这种情况很少  一般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V3000的机型,除进水外,98%都是北桥和显卡问题。从新植球的话就比较好。加焊因为有红胶不能完全去除。返回率较高。散热方面要做好就行了。

网友:
cupcore 在cpu附近电感测量  lpcrst是南桥发给北桥的如果有上拉电阻就可能测量到 不然无法测量  cpustop是南桥发给cpu的 这个信号可以用假负载测量

网友:
有的V3000的COMS里的串口是锁了的,需装WIN7

网友:
HTCPU_RST#,怎么找测试点?是在假负载上吗?有AMD CPU的假负载吗?

网友:
可以用风枪加热一下,点亮就OK

网友:
我这有一张是显卡的问题,加焊用不到一个星期又坏

网友:
V3000也有坏南桥的,电流0.4左右,南桥的可能性很大,北桥虚也有那样的,一般用风枪烤一个可以试出来

网友:
超弱的问3句 1D2V_HT_SO是什么啊?
还有cupcore是不是就是CPU电压啊?如果不正常应该查什么?
还有还有怎么知道一个电压多少V才是正常的啊 凭经验吗。?
请高手赐教 解我心中之疑惑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通病,用得了这么麻烦吗?

网友:
V3000这台机子我们拿到就直接干显卡,干桥。然后再去分析。一般电路图点位图都有了很容易判定了。

网友:
楼主上传的那点位图是空的吧,怎么我一载了打不开呢,怎么只有84.4KB

网友:
v3000这样的还从来没这么分析过呢,一来就BGA 几乎量产了 可惜现在好景不再了!!

网友:
前几天接手一V6000,AT8 的板,故障相同,HTCPU_RST1#不出,顺手补焊了一下U25(与门),结果机器正常了。烤机几天了,一直在换与不换G6150之间纠结
。

网友:
只是做bga,还是不够彻底,返修会比较高,最好是把芯片换掉

网友:
呵呵,学习了,不过cpu stop 不是1.8V吗??本人新人。请教一下!

网友:
超弱的问2句
pcore是不是就是CPU电压啊?如果不正常应该查什么?
还有怎么知道一个电压多少V才是正常的啊 凭经验吗。?
请高手赐教 解我心中之疑惑

网友:
lpc_res#这个信号是在io引脚上面测量的吗?在什么时候置位无效呢?

网友:
这机我直接做桥各 凭经验而已 从来没有测过 都在做了桥不得行再检测

网友:
要是我的话,我现在一般一上来就干北桥,现在我也是研究V3000和DV2000也学到了不少,看了LZ的又学了不了

网友:
看来带灯的测试座不错,也要弄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