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后跑00

楼主(2010-06-18):
今天修一台NEC E660的机器  一开始是跑82 不过内存,上BGA换了一个北桥,故障还是一样,然后就刷BIOS 可刷了BIOS后结果更糟了  现在跑00  实在是没思路了  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的啊   求路过的高手指点迷津啊,

网友:
楼主  是不是BIOS文件有问题啊

网友:
刷之前你没保存原来的BIOS吗可以在刷回原来的BOIS看一下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个联想,有时跑82,有时00.显卡和南北桥都做了,还是这样。后来发现是北桥旁边一个指四大小的BGA芯片坏了,换了一个拆机的。至今未返修。

网友:
感觉四楼说的在理..!

  楼上再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
之前跑码,刷BIOS以后只跑00,再刷。

网友:
程序刷错了,,,,,,

网友:
BIOS程序不对,楼主原BIOS没有备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