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掉集成网卡 还认不到独立网卡 是不是南桥问题

楼主(2010-06-18):
求助 去掉集成网卡 还认不到独立网卡 是不是南桥问题   谢谢啦

网友:
这还用问吗?这不用问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一定的  打一下PCI数据线的值

网友:
肯定是了   楼主放心吧

网友:
请问楼上,有没有具体的测试点

网友:
如果有多个PCI槽的话,你再换一个PCI槽试一下。网卡是不是好的,你可以再换一块网卡试,别动不动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雷击的可能很大,南桥坏

网友:
拆下主板电池。。再测PCI 12V -12- ====各供电是否正常。。以前修好。用户使用不当!把插内一条针搞弯了以对面的针脚相连了。没有细心看。查了好久!。。后来再询问用户说自己插个声卡。装好连网卡都不认了。细看PCI插一条针让压在下边了!

网友:
你先换一个PCI槽试一下,如果不行,查一下PCI供电,时钟,复位等条件,不过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应该是南桥挂了, 今天我修一块板,被雷击过,集成显卡烧,拆掉后可以开机
正常进入系统,插独立网卡提示发现新硬件,就是无法安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