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hdd扫描,在设置上有什么技巧,可以最大程度的修复坏道吗?

楼主(2010-06-18):
想用mhdd修复坏道,不要数据,设置mhdd中的选项时,有什么技巧,可以最大程度地修复坏道?
我的一本电脑报出版的一本《硬盘维修手册中》写到:
第一步:只把LOOP the test(循环测试)设为on,其余off,扫描到100%后扫描多次。
第二部:把remap(不破坏数据修复)或erase(破坏修复)任选其一,其余都设为on。
说能最大程度修复坏道。书上说到底有什么依据?第一步只是测试坏道,我觉得并没有什么作用。
大家有什么技巧?
请教大家,免费的修复坏道的不同软件之间,如:系统光盘中的 mhdd、效率源、thdd,dm,hddreg。有没有先用某个软件中的什么功能后,又要换一个软件的去修的技巧呢?

网友:
MHDD是用来测试硬盘用的,他几乎修不了什么盘的,楼主所谈的几款中我觉得效率源不错,是专业的维修和数据恢复的工具,其他还有PCI3000或者春华等

网友:
那论坛上很多人都在说这个软件修复坏道很好。那你们一般是用哪几个免费的好些?特别是有连续坏道的。

网友:
专业修硬盘的使用MHDD,最大的作用是检测和硬盘修完了以后的擦除功能
MHDD所谓的修坏道功能是将缺陷扇区加入硬盘G表,如果g表满了或者G表有问题,MHDD就没办法了

网友:
修硬盘的 必须花钱买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2892 张先生说mhdd里的erase其实是低格,而我在书中看到低格其实并没有修复坏道,是不是说最好不要用ease这个功能?

网友:
你要先搞清楚什么是逻辑坏道,物理坏道了来。

网友:
逻辑坏道可以修复,物理坏道不能修复。

网友:
用ERASE这个命令只用越刷越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