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N-T怪现象!大家来分析下原因

楼主(2010-06-18):
前两天网购了一块P5N-T,是780i的芯片组,我有一块好久没用的E8400,上完内存显卡开机屏幕无显,硬盘灯电源灯都亮,也不报警,按4秒可关机,请问是不是CPU坏了?还是别的原因嘞?

网友:
上测试卡有没有显示,跑什么码?

网友:
你的提问太空洞了,,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把问题具体一点!~做什么事情先不要忙着上来提问..先自己努力检查一下!~>  真的搞不好了..

  再把问题问得清楚一点才好.

网友:
什么测试数据都没有。。只能告诉如果觉得是CPU坏了换一只试试不就知了吗????如果没去借一个也行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囧的是我的诊断卡不见了,只能靠经验了,以前的主板上要是CPU坏了一般只有电源灯亮,可是现在连硬盘灯都亮,你说会不会是U的问题?

网友:
晕,牛人一个,一看提问,就知道肯定不是修主板的。基本数据都没有,外行人

网友:
也不知道你ID分哪来的

网友:
你那么确定U坏了,你的经验没有误吗?
主机板的工作原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导致开不了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那么确定U坏了,你的经验没有误吗?
主机板的工作原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导致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