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笔记本CPU风扇不能自动起转???

楼主(2010-06-18):
有一台海尔W66笔记本CPU风扇不能自动起转?导致开机用几分钟后就过热保护了从而自动断电,每次只要用手轻轻拨动一下风扇就能起转,起转后用一整天都没问题,起转后一直转不会停下来,不像其它的笔记本风扇一般都是CPU温度高了就起转,温度低了就停转,拔掉风扇,测量主板红色线接口处电压为5伏,蓝色线接口电压为4.4伏,黑色线为地线,风扇确定没有问题,因为已经更换过一个新的风扇了,但故障还是一样,风扇为5V/0.3A的。请问是不是我的主板有问题,我这主板风扇蓝色接口处的这个4.4V的电压是否属于正常,查图纸发现该风扇接口好像与LM358M这个IC有关系,不过把LM358M更换了还是一样的故障,主板为915GM集显的主板,在BIOS里也没有看到有关于硬件温度监控之类的选项。如果是主板的故障我该从哪里下手维修,望能给个维修的思路,不胜感谢。

网友:
实在不行可以改常转啊

网友:
如果改的话要把线接到主板的什么位置?不好意思,因为本人初学,我现在是把5V的红线连接到了USB口的5V供电脚,转是转了,就是插上适配器不按开机按钮风扇就起转了,因为待机时USB有5V供电,由于没有该笔记本的电池,不知道插上电池不插适配器是否USB也有5V的供电,如果有的话那怎么搞啊,此不是不用的时候要拔下电池?

网友:
我今天才见到这个机器,7300显卡,做了。改风扇不能再U口,5V电感后面有一个场管,开机后才有5V加到那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