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电源故障一例

楼主(2010-06-18):
1):原来是5VSB没有,现在把5VSB修出来了(维修过程略)
2):用数字表测得TL494第12脚电压为21.5V、14脚为5V、4脚在待机状态为4.2V,直接短接绿线和地线,电压无输出,风扇不转。直接短
       接TL494第4脚依然无电压输出。在没有短接绿线时,测得两个推动管C1815的B极电压1.6V,卸下两个三极管B极电压跳变为4.2V。以前
       修电源,如果直接短接TL494的第4脚一般都会有电压输出的。现在不解,寻高手帮忙。
3):TL494输入电压为21.5V不知是否有点过高,但输出的基准电压正常,在没有短接绿线的同时,TL494的8、11脚却有1.6V肪冲电压,不
      此IC是否正常,求助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在待机时绿线的电压1.8V,两个推动管的B极2.2V(待机时)TL494已换过了,故障现象依旧,请问怎么下手,谢谢!

网友:
IC换过了,现象是一样的。。
两个推动管是好的,两个功率开关管也是好的

网友:
不知是什么型号,TL494不要随便换,长城电源这IC很少坏的,见过12脚供电最低有10伏的,二十几伏也是正常的,8,11脚有1.6伏应该也是正常,,两个1815在电源不接市电,查两PN结就可以判断是否损坏,可以不用拆下来,绿线一般是3.6伏左右,短接绿黑线,4脚电压会拉低.

网友:
是一台假的长城电源来的。IC换了,故障现象一样。之前修电源确实很少见494和7500B坏的。
但这个引脚少,代换一下,以难证一下自己偷懒的想法是否正确……呵
现在在待机状态时,绿线的电压只有1.8V,不知道是否正确。
现在找不到头绪了,好久没有接触过电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一台假的长城电源来的。IC换了,故障现象一样。之前修电源确实很少见494和7500B坏的。
但这个引脚少,代换一下,以难证一下自己偷懒的想法是否正确……呵
现在在待机状态时,绿线的电压只有1.8V,不知道是否正确。
现在找不到头绪了,好久没有接触过电源了

网友:
假的啊!检查范围就大了,低压输出的半桥都要检查,两个1815并的4148也要查!绿色线好象低了,好象3.6到5伏都有吧,长城在接触的电源中好象是最低的.

网友:
半桥整流管在线测量没有短路的现象。
问题是不是得从绿线那边的上拉电阻查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半桥整流管在线测量没有短路的现象。
问题是不是得从绿线那边的上拉电阻查起?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你到底是在待机时(没有短接绿线)8脚和11脚的电压是1.6,还是2.2V,你在1楼说是1.6V,在2楼又说是2.2V,这个很重要-----如果在待机时1.6V,短接绿线后,它可以跳变到2.2V.说明TL494已经工工作,它已经输出脉冲.只不过脉冲信号没有最后到达13009
   所以你就要查TL494到13009的B极这一段电路有没有损坏的元件.
  有些性能变坏的C1815在路是测不出来的,建议你代换试一下(我碰到过很多的).还有就是13009的B极电路也很容易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好!好几天没弄了,现在不太记得了。当时有没有短接绿线没是的8脚和11脚,我不太记得了。但没有短接绿线那个脚就有电压,正不正常呢,大哥。
我是新手,望您解答,谢谢!

网友:
保护动作!从高频变压器次级往后检查!高频二极管,电容储能电感短路!都有可能!总之,要仔细检查!

网友:
把4个4148换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