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一块X550 真是不容易

楼主(2010-06-18):
今天在别人手里手里收了1块X550 10块钱    一看别人修过,显存都换过
根据维修经验来判断的话·X550 一般是现存坏的多··拿回家用软件一检测
发现  A 24-29 报错· 二话没说··打显存旁边的阻止看有没短路的··结果没有短路的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换显存了·找了一个一样的显存换上去··结果是A 29,
心里好烦··这是怎么回事··接着又换了一个··结果··涛声依旧······
这时心里真的不甘心呀··· 折磨着··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是接下来加焊试下。
加焊完了看结果··还是一样·······突然灵感来了··
发现显存中间有短线···很细很细的一根线段了··不认真是看不出来的,
如是找跟线补上去··  一上机····检测··全部PASS
一时没注意把照片拍下来··有时间在上传上来

小小经验·· 与大家共享···共同交流

网友:
好样的,上家手下留情了,没有用风枪干GPU。我近段时间收的坏显卡不是被风枪干爆GPU的就是核心磕坏角的

网友:
不容易呀楼主 显卡有时感觉修起来老麻烦  昨天修到了两块9600GT的显卡 跑25就停了 干过GPU  各个阻值都打了 BIOS刷过 还是老样 真无招可施了

网友:
这个 难道 万用表测不出来嘛?的确你长了个大经验
呵呵 以后修卡细心些,万用表一下就出来的问题。。

网友:
总结  修东西必须要细心。 目测是非常有必要的

网友:
打值没有打出来?

网友:
拿到卡.先检查外观,,量一下电压管之类的有没有短路,,再打一下相关电路的阻值,不要拿到手就上烙铁..

网友:
显存跟GPU的数据线 是不是针扎破测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