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百盛电源接PFC线圈炸开关管

楼主(2010-06-18):
手头一百盛300P4电源,刚开始是无待机电压,拆机看待机IC炸了,后查资料得是NCP1014 代换后不装壳内 短路PFC试机正常,装好后插电源短路绿线 ,只听“嘣”的一声,拆机看NCP1014又炸了,又换好试机正常 怀疑压敏电阻有问题,全部拔下 装上铁壳内试机,风扇转下又停,拆下量开关管击穿  换一个试机,故障依旧,后分析会不会是PFC有问题 因为不插它试机都正常  插它就烧开关管,便不接PFC直接短路  试机加假负载一切正常!请高手讲讲这是怎么会事?

谢谢了,已解决 是220V滤波电容漏电,有点微鼓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EMI电路的电容有严重漏电现象,把那几个电容都换了再试一下

网友:
电容?哪个电容?我只要反PFC电感取掉不用直接短路就没事,接上就烧管子

网友:
接上PFC电感,自感电势太高呗!你的电源滤波电容可能容量失效或均压电阻坏了;经整流滤波后的峰值纹波太大,引起NCP1014 击穿!另外,热敏限流电阻是不是也失效了!

网友:
你那个PFC电感对机壳短路了,用万用表量一下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