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显卡不过内存

楼主(2010-06-18):
     接到一个组装机,故障为不显示,用诊断卡检测跑0708.这快板子是478针的,INTEL的芯片组.没有集成显卡,当时就对北桥加了焊,再接上电插上诊断卡一看代码跑起来了,但是没有集成显卡的原因只好接上独立的再次通电看诊断卡不过内存了,就是南桥没有动过,现在想问一下除了不动南桥还有什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你再拆了显卡看看。能不能跑马。。。显卡不兼容也会跑马不正常!!

网友:
上假负载测一下内存北桥AD线对地阻值,什么测试数据了没有,先动了北桥,还准备再动南桥吗?

网友:
北桥没做到位你在做做看我以前有过这样问题

网友:
显卡如果是坏的也会不过内存,检查槽子是不是有问题。测数据线。换内存,查内存供电,首先排除简单的,最后如果都是没问题,那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可以先看下显卡的供电

网友:
AGP的显卡槽12V针容易坏,经常是槽有问题,有时12V会烧断,拆下槽边上的电解电容就能看见。

网友:
刚学修那会儿记得师傅给我说过,一个主板很少同时出现两个问题。

网友:
重做北桥吧!    说不好有数据线断的

网友:
先拔下  显卡  看过不过内存,你加焊了桥 要证明 你加焊了没, 如果拔下来还是不过内存就说明 你把桥加焊坏了, 如果还是不跑, 刷个BIOS     北桥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网友:
o(︶︿︶)o 唉LZ怎么能动不动就加焊桥呢

网友:
一般都是这样啊,可这次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