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场管70ZFP参数及代换

楼主(2010-06-18):
场管,70ZPF,求参数,及代换
另手头有70N03不知可代换否

网友:
我查到的70ZPF是P沟道MOS,70N03应该是N沟道的吧,不能替换。

网友:
那只能找P钩道的了,我就知道N钩道的输入和P钩道是相反的所以不能代换是吗?

网友:
内部二极管方向,导通条件都不一样,当然是无法代换的。

网友:
是N-channel,700V的塑封管,完整的型号?

网友:
电流可能是9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