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直接短接电源绿线和黑线才能开机啊

楼主(2010-06-18):
技嘉845PL主板 ,为什么直接短接电源绿线和黑线才能开机,请各位朋友帮忙讲解一下?
直接开机就开不了?

网友:
查上电条件VBAT  23.768晶振  +3.3VSB  RSMRST有没满足,有了就查开关针到专用芯片或IO(如果IO参与上电的)到绿线的线路。

网友:
先学习一下电源工作原理吧,,,这好比问为什么闭合开关,电灯为什么会灯呀

网友:
这种现像是主板的开机电路有问题 你直接把主板的开机线和地线短接,这是强行开机,
你不接主板直接把电源的电源绿线和黑线短接电源也会开机的。

网友:
查看一下门电路。

网友:
你可以做下BGA看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LZ所指的开机时通电还是显示啊?如果是短接能显示的话,很大可能是绿线到IO之间有断线

网友:
你短接绿黑线之前有没有测一下CPU供电上下管,加电时北桥是否有发热。
你确定是开机电路问题吗?加行加电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通用的方法。
多动手对维修员来说是好事,但之前你得有相关基础做保障啊。

你可能会说,我什么都会还问你干嘛??

我的回答是,那你可以继续按你的方法学习,我不再废话,向你道歉。

网友:
短接绿线和黑线开机,那叫强行开机,如强行开机可以显示的话,应该是开机排针线路的问题,不说主板型号谁也没法告诉你维修过程,跑线路是维修人员的最快途径

网友:
查开机电路,当绿线被拉低为低电平时,电源各接口才会输出主板需要的各种电压,普通开机过程是通过开机电路拉低绿线,而短接绿黑就是强制将绿线拉低,这时能开机,说明你的开机控制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定一下,无聊

网友:
晶振、IO、南桥,查下这三样。

网友:
你说的开机是能亮了还是通电了啊   在懒的板子 你强行加电 主板都会通电的 处大短

查开机电路吧

网友:
开机就是通过拉低atx的绿线电压来达到开机的目的
开机电路有几种比较典型的
你得看看是否是通过i/o芯片开机的
是不是i/o芯片控制一个三极管来把sp_on信号拉低的
一定是某些芯片改发出的信号没有发出才不能按开机键开机的,或者开间键线路断路了

网友:
这题有点难以说明清楚,发问也很摸糊,845PL的开机电路,不知I/O是什么芯片,是845的芯片组的话,南桥也参与了开机的管理之中,跑线路是唯一有效的方法!不过首先得有主板电路图,看图索冀,那样就准确多了!望行家上这板子的开机图,一楼也就会很快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