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挡板的电阻上没有标数字,怎么看其大小啊?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2010-06-18):
最近发现板越来越难修了,尤其是那些高挡一点的板,出现的故障现象无非就是那几个,但是修来修去都修不好,问客户是莫名其妙的坏,查来查去都查不出个所以然来````还有我想请问一下,现在好多高挡一点的板那些一点点的小电阻上面就是乌黑黑一片,根本就没有用数字标明电阻的大小,这个如果电阻开路或者短路了,怎么看啊?用万用表也测不出这个电阻本身阻值有多大?到底有没有坏呢?  谢谢!

网友:
上个图看下。没图没真相,电阻因该都要标吧?这是电阻厂家就已经做好的

网友:
以后好多板都是这样的了,特别是笔记本主板都要电路图或点位图才知到是多大的。

网友:
有一点楼主好像说错了,因为电阻只会开路不会短路,所以在测量电阻短路时一定是同条线路中的其的元件短路了,要不然判断错误了要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有些显卡也是这样,体积太小,标不了的

网友(点评):
难道比0402封装的还小,就0402也有标啊

网友:
我修板子从来没看过什么点位图,也找不到主板的图纸,这样说来如果明知道是一个电阻坏,你没有电路图,也不知道该换多大的上去,这样我觉得一是修板的效率低了,二是有些板坏了根本就没有办法修复,哎````时不与我,主板更新换代如此之快,有几个人可以跟上技术的脚步啊?

网友:
那这不是分明想要把这些搞维修赶尽杀绝吗?摆明不想给人修了呀?

网友:
生产厂商制造出主板来以后,本来就没打算让外人修........

网友:
搞维修是也来也难

网友:
我不信这样就没人可以修!最多也是增加难度而已。还不如讨论如何对这些没有标示的电阻!排阻!进行测量!

网友:
太小,没法标啊。

网友:
的确很麻烦,而且烧了也看不出来,我现在也只能是通过量两边的电压来大致判断是否正常,有怀疑的拆下来用表量,然后换上个和测量到的阻值差不多的有标识的电阻去试验

网友:
規格為0402都無標識﹐0603以上的才會有標識

网友:
谁说电阻一定不会短路?我就遇到过,饼哥也验证了的……

网友:
生产厂商制造出主板来以后,本来就没打算让外人修........
引用 网友A:

同意这位大大的说法,呵呵,我生产出来的东西,凭什么给你修啊……

网友:
4楼的说法不完全,理论上电阻是不会出现短路的,但实际中确实有的,在家用电器中也有过

网友:
修到一块显卡 也是电阻 嘿嘿的没字体 不知道大小 到现在还没修好

网友:
没有技巧, 只有看电路图才能知道是多大

网友:
是啊,以后的主板电阻都没标阻值了,我们就没有事做了,哎!遇闷!

网友:
希望以后有哪位高人可以研究出来怎么对付那些没有表明数字的电阻,不然的话,我们搞维修的这碗饭确实是越来越难吃咯

网友:
我才刚入行啊听你们这样说我都没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