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0-06-18):
  今天接了一块板,经过测试之后发现CPU有电压,其它电压正常,有复位不跑码,桥和CPU座压过还是不行,请高人指点····

网友:
如果复位都正常了,你可以先刷下BIOS,然后打一下AD线,压桥没反映,不等于桥没有问题。

网友:
请问AD线是什么,怎么打,我是新手····

网友:
AD线就是地址线与数据线,假负载上有测试点,如果没有工具,又是新手,远程无法提供太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