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ACER4720Z 可以开机但屏幕无显示!!!

楼主(2010-06-18):
           今天一台ACER的4720Z,开机电流跑到1.3左右,不亮。觉得是显卡的问题,就给显卡重新值了下珠,做好后,电流还是一样,机器还是不亮,发现按下开关就关机了,感觉机器已经亮了,为了知道是不是屏幕上方的原因,就外接显示器看了下,可是外接也,没显示!郁闷了···于是又重新做了显卡板,可是问题依旧! 不知道是不是独立显卡板的原因还是主板的原因,问题一直查不出,希望各位高手能帮下忙············

网友:
可能就是显卡芯片问题,就算你在从做也还是不会亮的,建议换一个显卡芯片在看看
不过还是要先把问题找准了在换,不然成本就大了

网友:
如楼上所说,显卡内部故障你怎么植球都是在做无用功.
我建议楼主用测试卡跑跑码,以此大致判断是哪一块出故障.

网友:
二代跑马卡 插上去 就是跑--的   G84-600的显卡是不会坏的  再说我也是个做桥高手,总不会把显卡吹爆了吧   我决的应该是有什么统一的病,因为还有2台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2010-09-02):
问题解决了吗?我今天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换网卡解决了

网友:
屏线问题。

网友:
屏线问题的话,应该外接显示器能亮呀,应该还是显卡部分的问题,会不会是显存的故障,或者干脆就是显卡挂了?

网友:
我的也一样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查下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     看别的地方有没有问题

网友(2011-07-15):
我的也是同样问题。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