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12伏管短···

楼主(2010-06-18):
测试主板中发现插12V不可能正常通电,反之却可以通电,得到主板12V短路,经过检测后拆掉短路管主板正常通电,可是再装上去一个好的管之后却又短路,试了很多次还是一样,请高人指点····

网友:
可能驱动IC或电源管理IC和下管也一起烧坏了。最好连电源管理IC一起换了。

网友:
一般12V管子短路 电源管理芯片也要一起换的 好多都是电源管理芯片坏引起管子击穿的

网友:
我把12伏和CPU三极管全端掉为什么还是不行?

网友:
把一组都换掉,同时也把电源IC换掉

网友:
其实最好有图是最好的。可以直接能够看见 那个地方坏了。。可以很直观!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下管  驱动IC  一起换 然后用示波器测波形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