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见过这种南桥吗

楼主(2010-06-18):
IBM R50E不太稳定,但肯定能亮,有时用2小时就蓝屏重启,有时就卡在LOGO界面,今天决定换南桥试试,FW82801DBM,很平常的南桥,就拿了一个前两个月买的南桥,换上后不亮了,感觉换应该没问题,一看换上的南桥具体型号吓了一跳,正常南桥只写了:FW82801DBM ,而我这个桥却第一行写着SECRET,第二行才写着FW82801DBM,查一下库存,那一次共买了4个这桥的南桥和2个这样的FBM的北桥,心想是不是被骗了。大家看下,这个桥有没有问题,这个桥能不能用。

最后问题的解决是北桥虚焊了,换上了另一个南桥,SECRET的南桥没用,拆下后重换上一个拆机的南桥,依旧,测U假负载上一个点虚焊,加焊了北桥后正常,装机测试OK。谢谢大家!

网友:
上面的字不太清楚了,在芯片INTEL下面的一行,写着SECRET,下面一行才有FW82801
DBM

网友:
这机子不一定是南桥的问题啦 想你说的这种情况 COU 边上的量个黑色大电容出问题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测试板的,

网友:
SECRET 的南桥是可以用的,我用过,没有碰到不对的地方

网友:
没有问题.可以用的.现在的问题是你修机判断的问题.

网友:
对啊是什么 故障 ,你的机子

网友:
只要是一样就可以用了。不用担心的。这么老的机器还修啊。

网友:
SECRET 机密 意思不能随便流出的!

网友:
SECRET,一般在工程样板上才会写上去的了,也就是说这几块桥是测试的,可能会不稳定哦,

网友:
SECRET是厂里测试用的

网友:
这是工程版南桥,Intel给工厂试产时候用的。

网友:
测试的南桥,我一般都不用的,直接报废

网友:
这是工程版南桥

网友:
这种桥用是能用的。 曾经超频玩家就喜欢测试版的,因为不锁频,能超。

网友:
同样的  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