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供电问题求助

楼主(2010-06-18):
   前天接的机器,故障是进水了、主板染化。H8背面的元件都氧化了。
清理后插上电源还是没待机电压。。
测量后发现Q34没导通,导致后面的主供电没出来、

后来再测试DISCHARGE信号来之U61

再测试了U61的供电有19伏。。。。
几时没DISCHARGE输出、、
在这里想请教一下U61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在满足什么条件下才输出DISCHARGE信号啊、、

网友:
楼主,这里DISCHARG本来就是要低电平才能导通啊,不要在去查DISCHARG这个信号了,如果DISCHARG是高电平的话,Q34肯定是不会导通的,Q34要导通因该是这样的,DISCHARG为低电平,PWRSHUTDOWN为高电平才能满足Q34导通的条件

网友:
貌似H8有一路高电平没有产生出来  导致第一个三极管不导通   后面连续的条件就都没满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恩
是的、、看错了。。谢谢这位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DISCHARG正常是低电平的,-PWRSHUTDOWN是高电平的,,
等一下再找-PWRSHUTDOWN的发出的条件
谢谢这位兄弟

网友:
我现在也在修这个问题   我把VCC3SW这个电压飞到 PWRSHUTDOWN 上去 电流就可以通过
板子上 所 vcc3m vcc5m vcc1R5m vcc1R8M 电压全出来了 就是不触发 那个电压应该是芯片本身发出来才可以用 现在纠结呀

网友:
楼主,你发的图看不清。。。。很模糊。。搞下吧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这问题  搞了好久不好   直接把Q79 拿掉       S极和D极 连上就得

网友:
有些英文术语看不懂啊   但大概还是明白  进水腐蚀的主板就是不好修

网友:
进水板子不好弄啊!!楼主需要耐心啊。这个板子肯定后面还有问题,直接公共点飞线过去,看看后面的电路有问题没有啊
要是后没没问题,那就把保护隔离修好呗

网友:
看图 修起来比较快!

网友:
有没有短路 保护  控制及正不正常

网友:
想问一下各位高手,此处DISCHAGE,PWRSHUTDOWT信号为什么信号?意义何在?个人之见前者为电池充电有关信号,,但都不懂他的来龙去脉。。PWRSHUTDOWN为温度异常检测控制信号,温度异常时自动关闭后级电路,也修到一此问题板,修好了,但小弟不才,搞不懂上边信号的来龙去脉,,望各位高手哥哥高抬贵手,多多指点、、、

网友:
DISCHARGE正常时为低,PWRSHUTDOWN正常时为高,DISCHARGE是H8S发出来的,U61有一个脚连着热敏电阻,那个脚的电压不能高于0.5,

网友:
没有导通还不简单  如果没有短路的话  直接短接过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