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478主板不开机修复一例

楼主(2010-06-18):
      今天接到一478主板,故障不开机,上假负载通电,量上管S极无输入,D极12V输入正常,G极没电压,量G极连接的电源管理芯片控制脚无输出,电源管理芯片供电正常,下管控制脚控制电压正常,吹下上管,再量与之相连的电源管理芯片控制脚,还是没电压,确定电源管理芯片损坏,更换之,CPU供电正常,时钟复位也出来了,上CPU,内存,触发,诊断卡直接显示C0,主板不跑码,清洗南北桥,重刷BIOS,故障依旧,仔细观察BIOS芯片座23脚位置的金属触片内陷导致BIOS芯片23脚接触不良,把BIOS座拿掉,把BIOS芯片直接焊在主板上,触发跑码,故障修复。
       再一次体会到,拿到板子认真观察一下,修起来会少很多曲折的,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参考作用。

网友:
支持楼主一下,观察很仔细啊,BIOS芯片脚内陷都能看出来

网友:
今天也见到一个和楼主差不多的毛病的板子,没仔细瞅扔那了。明天再说,现在的电源管理芯片做 的真是迷你啊。。唉。。。换都不好换

网友:
如果有图片和操作过程效果会更好,不过流程看明白。

网友:
上两张图片上来看看啊~~~

网友:
楼主还是没搞明白BIOS和COMS区别

网友:
呵呵,楼上说得对,还是要把bios和cmos的区别搞搞清楚……

网友:
谢谢,我有一块板也走C1不,不好怎么修呢?学习了,试试

网友:
细心,这也能看出来。

网友:
BIOS是BASE INPUT AND OUTPUT SYSTEM的简称,是固化在CMOS芯片里德
计算机自检程序,CMOS则是主板上的芯片。这位仁兄这么说,是我的理解有错误吗?

网友:
回楼上:

CMOS(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是硬件,但不是我们所见到的bios芯片,现在一般固化在南桥里面,里面存储了一些主板的设置及时间等信息

BIOS(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基本输入输出系统,属于软件范畴,是对cmos里面存储的这些设置和信息做修改的一个操作系统

网友:
有了理论 加细心!